求助关于费希尔阀门振荡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现我厂使用的费希尔阀门,所用的定位器是ABB,用于控制锅炉燃油的调节。定位器使用的的是快开特性的凸轮,该阀门使用了五年。现在阀门的振荡很大。我们检查了气缸、更换了新的定位器、连接方式也调节过。但现在还是振荡。请高手们指点迷精,现在被这台阀门折磨惨了。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气振情况?说明一下,我以前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把情况说清楚一点,气源供气有没问题?

楼主:
气缸的气压在波动,好像感觉气缸漏气造成的阀门的开度上下振动.但实际上气缸没有漏的地方.另外,气源压力很稳定.

楼主:
阀门的开度不稳,有5%的振动,并且是连续不断的振动.

网友C:
综上所述: 我估计是定位器或生产工矿原因造成的,由于提供的信息较少,如调节阀的执行结构是单作用还是双作用,定位器是智能型的还是普通型的等等,不得而知,请多提供信息,以便提供正确的故障原因,未尽事宜请联络8031551@sina.com

网友D:
一般的调节阀多用=%特性,快开特性调节性能不是很好,另外需要检查信号是否稳定,原因很多13509467801可以联系

楼主:
调节阀的执行结构是单作用,定位器是普通型. 谢谢!

网友E(2006-03-09):
造成调节阀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作用于定位器上的信号是否稳定,2我怀疑定位器性能不稳定是主要原因。你可以离线静态调整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用的是什么阀型啊?

网友H(2006-04-12):
你门的这中情况我门厂里也碰过.但阀门定位器使用的是西门子的.一般这个情况气缸的问题不会很大,一般问题出就出在定位器和 定位器与起缸相连接的部位,因为连接的部位使用的时间长了间隙会变的很大,间隙大了以后就可能阀门的稳定性,

网友I:
阀门定位器同阀门的反馈连接有问题,另外可以适当松一下阀门填料压盖。

网友J:
定位器有气阻螺钉吗,将气阻调大一些.

网友C:
用HART手操器,按hot键,进行优化,降低动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