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应用指令

楼主(2005-05-13):
各位路客请帮忙.在此谢过. 应用指令中常出现(S1.) (S2.) ( D.)什么含义? 例:ADD D10 D12 D14中S1.指D10,S2.指D12,D.指D14. 语文不好解释不是很清楚,请谅解.

网友A:
s:其内容不随指令执行而改变的操作数称为源,以此记号表示。在可利用变址修改软元件编号的情况下以加上“.”符号S.表示。源的数量多时,以S1. S2.等表示。 D:其内容随指令执行而改变的操作数称为目标,以此记号表示。同样情况以D1. D2.等表示。

网友B:
求助:三菱FX应用指令 作者: 狂奔的乌龟;老兄,多看看书吧,这些可都是基础知识.教材里面和三菱的资料都会的详细的说明.

网友C:
qpzhl的回答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