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低压软起加升压变压器启动高压电机?

楼主(2005-05-13):
各位前辈,有个用户的电机是3300V1000KW的,电源是380V的。 可不可以用低压软起加升压变压器进行启动? 关于谐拨会有多大影响? 有这样用过的吗?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关键对软起动器是个考验.   因为,1000KW/380*1.732*0.8=1899A  起动时4-5倍的电流.1899A*4.5=8546A 我不知到将近9000A的可控硅造出了没有,这里还没算变压器在起动时的损耗.这里还有问题,就是低电压起动时,软起动的起动力矩是急剧下降的,而对于恒转矩负载来说,太低的电压起动是不可能的(变频除外),因而起动仍然有相当大的起动电流,而这对低压软起器起动高压电机来说是很不利的.   因此,象这样的低压软起动器可能还造不出.所以这种工况都用高压软起动,或其他的降压起动器,或高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