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与PLC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5-05-13):
咨询:选用西门子变频器0.25KW有420或440两台变频器 要于PLC相连,不知道支持哪些牌子的PLC.支持的同时 在通讯方面应采取什么方式,需加什么东西不.

网友A:
最好还选用西门子PLC,可以用西门子PLC的USS协议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B:
选西门子的最方便 需要cp340

网友C:
强烈建议用西门子的,他的RS485是非标的。

网友D(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

网友E:
只有两台变频器,那你用个S7-200 的212CPU就可以了,自己按照SIEMENS的USS协议写个自由口通讯程序OK了。但是我在应用时变频器有10多台,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通讯不灵光了。并且个人感觉SIEMNES的通讯口太脆弱了。所以现在我不采用这种方案了。 为了保险期间,我建议你还时用个212cpu 加个2路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2,采用开关量加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