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30ep CDMA DTU commonm modem

楼主(2005-05-13):
这个功能是说它能当做无线modem 拨号上网使用还是说可以与数据中心链接 如果是前者 麻烦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说的6530ep CDMA DTU commonm modem,我公司的CWT-3000 CDMA DTU内嵌了完整的TCP/IP协议,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可以与数据中心链接”,当然如果是普通的CDMA 无线modem,那您在使用中就可以当作普通有线modem那样拨号使用,比如目前市面上笔记本用的的CDMA无线上网卡的使用方式就是您说的"当做无线modem 拨号上网"。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看是否内嵌了TCP/IP/PPP协议,一般来说DTU都是属于后者的。谢谢!

网友B:
Little Yang 你好 你说的是桑荣科技的Saro 6530ep CDMA DTU 具备5种工作模式 0 Udp Dtu        UDP模式 1 Tcp Dtu        TCP模式 2 Telnet Client    Telnet Client 模式 3 Frame Control     帧控制模式 4 Common Modem      普通串口Modem模式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CDMA1.X上网速度还是很快的,如果控制设备本身带有TCP/IP协议栈那就可以直接选用普通CDMA MODEM。

楼主:
我已经知道乐 桑荣科技的Saro 6530ep CDMA DTU 又可以当DTu 又能当无线modem 使用 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