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反馈显示慢,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5-05-13):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给出后,在DCS上的显示的变频器反馈信号很长时间才达到设定值,很慢,大约1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变频器的加减速是多少??

楼主:
TO 冷月:你是指加减速时间吗?分别是10秒

网友B:
PID没设好.如P值过低.I偏小.

网友C:
可能的话,变频器不接电机试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