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电机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5-05-13):
我是一个新人 在电机上有点问题. 看的资料中总是说带编码器的感应电机 但是交流永磁电机从来不说是不是带编码器. 感觉不带明白.是不是永磁的不用编码器! 可是我的永磁的电机用编码器呀!

网友A:
编码器是一个产生反馈的元件,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功能就不用了,跟电机的类型没有必然联系,通常是安装在电机的转轴上的

楼主:
如果不用编码器的话.反馈信息通过什么给呀? 一般的感应电机都说带编码器的. 可是永磁的就很少说. 如果电机本身不带编码器反馈的话.怎么来控制?(用SENOR吗?

网友B:
有的场合通过电机的电压/电流反馈(计算速度)来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C:
用不用编码器取决于你的控制要求,同什么样的电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