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楼主(2005-05-13):
当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时,我们经常遇到电机噪音大的情况。下面我就我遇到的情况就原因分析和处理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 一起提高。本人水平有限,大家多提意见! 电机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以上是我的一点实际经验,当然肯定还有许多,望各位大侠不啬赐教,多多添加,分享!

网友A:
分析的比较全面,我欣赏你.你是不是常州的张勇,不会是艾斯达的张工吧????

楼主:
不是,我是你朋友。 在北京工作,搞PLC和交流传动。

网友A:
朋友 什么公司,我也是搞传动的.江苏的 北京我很熟悉的.

楼主:
我的QQ号是395774791,希望联系,向你学习。

网友A:
好的,有空常联系.变频器问题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B:
我的qq395557272 有问题可以请教吗

楼主:
请教谈不上,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C:
载波频率调得太高会降低变频器的负载能力。

楼主:
同意楼上的, 载波频率调得太高一方面会降低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另一方面还会干扰其它设备。所以调载波频率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试。

网友D:
我补充一点点关于减速电机噪音的问题: 1、首先判断噪音是减速电机本身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种噪音一般情况下都出现在设备安装调试时,一旦判定是减速电机本身的原因,就可以将减速电机发货至厂家更换或维修。如果因为甲方生产的需要,可以与厂家协商另外发一台过来更换或直接联系厂家人员到现场进行解决(不过这虽然是商务上的事,我们搞技术的也可以做,这样不也可以体现自身的价值吗@_@)。 最常用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将减速电机的负载脱开,再将减速电机直接用50Hz工频电源拖动。如果噪音依然,那么100%是减速电机的问题。如果噪音明显减小,那么减速电机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请在负载的大小、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变频器离电机的距离方面寻找原因。 笔者碰到过好几次异常噪音的问题,都是减速电机本身的问题--电机轴承损坏!而且一般是驱动端轴承损坏(驱动端轴承承受的力量比较大),但也有风扇端轴承损坏的。是否是轴承损坏可以这样判定:找一根长度合适的钢管,分别放在驱动端轴承附近和风扇端轴承附近并拿手捏住用耳朵听,经过比较如果明显感到声音大小存在异常,那么就可以判定是那个轴承有问题了。 2、如果基本判定减速电机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 如楼上所说,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适当调高; 如果拖动的是重负载,请适当把变频器的提升转矩提高; 将变频器的频率改变一下,看看是不是减速电机共振频率的问题(估计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按笔者的经验,它们的共振频率大概在25Hz左右--你在变频器加速过程中或许可以感觉得出来)。如果是,请屏蔽掉此共振频率。 最后一点:将变频器尽可能地靠近电机(这应该是设计上应该考虑的问题)。方法就是----将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与电机靠近一些,或者单独做一个变频箱让主控箱来控制变频箱。在变频器较多时笔者建议后者,因为在设计时,如果一条生产线有很多个变频器(例如5个以上),你不可能全部都放在主电控柜里面,况且一般情况下装不下----一旦有这么多变频器,一般情况下控制都比较繁琐,所用到的什么空气开关、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隔离)变压器、PLC、PLC用的滤波器、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等等乱七八糟的都会占很大的空间,那有变频器的容身之地呀... 况且,单独设计一个变频箱还有其它优点: (1).减少了对主控箱的干扰。因为原则上PLC电源得经过单相电源滤波器(根据质量不同大概在15-80元之间);如果工控机等设备和主控箱之间有暧昧关系的话,接触器得线圈之间得加上RC阻容抑制模块(成品,例如施耐德的LA4-DA1U<AC110/240V电源>RC阻容抑制模块好像就50元左右)。一旦变频箱单独设置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把这些东东减少一部分呢(不过对于设计人员而言,笔者不建议减少,原因想必大家都明白哦)。 (2).节约电缆线呀----变频器放在主电控柜里面每一个电机都需要3根线(没算接地线),而放在就地的话可以让所有变频箱采用1个总电源,是不是节约了呢? (3).便于就地控制,控制功能包括电机的启停、频率的调节等等。 不好意思,我扯得太远了。平常本来话不多的,但碰见工控朋友了就一下来精神了...@_@ ^_^

楼主:
谢谢老菜鸟的赐教! 顺便说下,你可不是菜鸟,你的高手! 你经验一定很丰富,以后还要多多向你讨教!

网友E:
不错。QQ70990727 有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