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变频控制

楼主(2005-05-13):
各位高工:你们好! 我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一个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想请教一下各位。 即:现有一台30KW的励磁电机,我想改为变频器调速控制,在不换电机的情况,可不可以实现,该如何改? 联系电话:(0833)8103422 电子邮箱:wl315@sin.com

网友A:
最好换了。 jtx1688@163.com

网友B:
你说的励磁电机是滑差电机吗,将两者之间机械硬联结就可以了。只是改造后电机转动惯量较大

网友C:
如果不想改电机,可以采用将滑差部分直接连接起来(焊接),这样用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D:
滑差部分直接连接起来(焊接),没必要,拆开就可以

网友E:
最简单就是给固定励磁,代替原来的变励磁,其它一切不变,和普通电机一样使用。如果想省去励磁电路,那就把滑差头拆掉当废铁卖掉,剩下的电机用起来会比有滑翔差头更利索。

网友F(2005-07-01):
各位大虾: 请教各位一下,再恒压供水系统种,采用外部PID压力控制器调节方式,如何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压力控制器要设置哪些参数?压力控制器开关量输出用了一个,作为并联多台水泵用。 变频器是如何利用压力控制器的参数来进行启动和停止的?压力控制器的启动和停止不是用开关量来控制的。 带PID调节的压力控制器的说明书大家有吗?能否mail一份给我? 联系方式 MSN:agun@vip.sina.com QQ:383675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