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匹配

楼主(2005-05-13):
160KW变频器能否控制18.5KW的电机,请各位给予指教

网友A:
可以。 但是两者容量相差太大,有大马拉小车的感觉。尽量选容量接近的。

网友B:
呵呵,你们单位真有钱啊,160和18.5的变频器能相差几万块!简直是在烧钱啊! 看一下电机的最高电流有多大,选的变频器电流够用就行了

网友C:
兄弟,这一看就不行,没两天你的电机就坏了.你要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100%之间.

网友D:
电机坏了?那家的理论,大变频一拖多小电机的例子在化纤行业比比皆是,计算好电流,电机直接启动都没问题,不过只能V/F控制方式

网友E:
理论上大拖小时可行的,

网友F:
不行,两者相差太大,电机烧了变频器还没反映呢,容易烧电机

网友G:
我是个新手,还处在积累经验和知识的时候。对上面大虾的高论都看不懂。“新手小妹”你所说的电机最高电流是额定电流还是电机所能承受的最高电流,电流指的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忍不住说二句”您所说的V/F是??“白云悠悠”能不能说的具体些?? 多多指教! 一起进步!

网友H:
可以,但是要设定好保护电流的数值

网友I:
理论上讲,这种用法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甚至可以直接将这一台160KW的变频器简单的看作一个变频变压电源,愿不愿意直接启动电机完全在于你是否高兴,反正变频器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需要注意一点:此时由于电机额定电流与变频器本身的额定电流相差悬殊,变频器本身的热继电保护功能(过载)对电机将不能实行有效的热保护,因此楼上说可能烧电机有一定的依据。建议按传统方法,对电机的进线(即变频器的出线)加装热继电器,可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很多变频器的内部算法需要采集电机的定子电流数值(矢量控制最典型),如此大的容量差距,由于控制电路的采集分辨率问题(变频器一般按本身的额定电流核定采集分辨率),将使电流的采集几乎完全失效,因此,差距过大的“大马拉小车”其稳定性反而有所降低。

网友J:
可以是可以,弊端不少.

网友K:
变频器闲着也是闲着,加一个热继用吧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