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意见

楼主(2005-05-13):
我用光洋HMI S7-226 MM410 做一个定位系统,要求在HMI上显示转速和刀架前进速度还能控制给定进刀距离和速度,旋编接在变频电机上,变频电机经变速箱驱动刀架,旋编反馈给S7-226,通过计算出电机转速and用变速箱变比,丝杆来换算出进刀速度(系统精度要求不高1mm以下)。不知道可行不?请各位高手和斑竹赐教! 现在我还有点困惑,就是我这么换算出的数据能行吗?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PS: 变频器与PLC我加装RS485隔离器,以免烧通讯口。 旋编用24V但不知道增量的好还是绝对的好

网友A:
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B:
你的想法很好,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注意,旋编只能测速度,乘上变速箱速比, 机械上的进刀速度,你有资料就好办了,否则够呛,还要精度1mm那么高,哈哈,建议用增量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