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气体测量都要温度和压力补偿吗???

楼主(2005-05-13):
请问,各位专家,所有的气体测量都要温度和压力补偿吗??? 补偿是在表上作,还是在DCS上作???怎么作才能补偿啊???

网友A:
不一定的,如果你只要测量工况值就不可以不用温压补偿啊,如果你要换算到标况就要了,还要其他的补偿呢,你是什么气体啊?测量什么?流量?

网友B:
不一定,在表里做在系统里做的都有,看什么流量计了

网友C:
温压补偿在表和系统里都可以做的,一般情况测量气体流量下都要做补偿的,主要是因为气体流量随温度压力变化大,一般要补偿为标准状况下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