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OOL的通讯设置

楼主(2005-05-13):
我的上位机是PC(WINDOWS2K,PROTOOL6),通过PPI通讯电缆和S7_226相连,使用SETP 7 MICWIN 通讯正常,但是PROTOOL不能和PLC连接,组态编好后模拟状态可以正常运行。哪位高手能不能帮帮我? 我的PLC设置为 S7200 PPI 地址:2 波特率:9600 我在PROTOOL中控制器设置为 操作面板参数 地址:1 接口:DP/MPI 总线上只有主站: 打勾 网路参数 通讯同级 配置文件:PPI 地址:2 波特率:9.6 扩展槽: 灰色的 机架: 灰色的

网友A(2008-10-16):
注意以下二点:

1 在控制面板中,将access point(数据访问点)的指针,设置为S7ONLINE.同时将对象指向PC/PPI CABLE.

2 在PROTOOL RT LADDER中"设置",通道1中选择串口,而后选择COM1.

? 相信通过以上二点后,请重新为PLC上电,而后启动PROJECT.FWD文件,系统就会自动运行.连接应该没有问题!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