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 PWS1711-STN错误解决

楼主(2005-05-13):
HITECH PWS1711-STN触摸屏程序下载完成后,开机是进入第一个画面后,出现错误提示窗口 错误代码为:0204 代表什么意思,怎么解决那位知道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那位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A:
通讯没有连接上,检查PLC和屏的波特率,资料位,校验位,停止位是否一致。

网友B:
最好将背面的DIP指拨开关5打到下面(OFF),利用系统自动生成的通讯参数通讯,如果实在不行,你将电话留下我给你回电话。在着你是从哪里买的1711?经销商不给你技术支持吗?天津罗升的电话022-23556000,咨询人机界面问题。另外,各地还有办事处,你可以找他们支持。

网友C:
问问: 1711的文件下到电脑后为何无法开启画面?

网友D:
1711的服务这么不好吗,你可以打我电话过来,我帮你解决,1381723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