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R-540的故障排除

楼主(2005-05-13):
前辈们,你们好,我是位在校的大学生,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我们现在开了门变频器专业课现在在做实验,可是遇到一些问题请前辈们帮助解决一下,问题是: 我们现在做的是有继电器控制的电动机的正反转实验,由于实验设备原因我们用交流接触器代替继电器,控制回路和主电路均无问题,变频器内部操作运行正常,外部操作不能运行,测得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这是怎么回事?请给以答复谢谢!期待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的参数,看是否远程方式,另外检查一下设定频率来源是否正确.

网友B:
是不是 变频器的设置的问题啊 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C:
pr79设定为2

网友D:
pr79设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