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变频空调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05-05-13):
前几天我去商场购买空调,见到很多空调标注“直流变频”。不知道其原理。请各位专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这不过是商家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还是AC变DC,再变AC的空调。

网友B:
我猜想是无刷直流电机+变频,不知对不对。哪位高手知道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C:
变频空调到底能不能节电,哪位高手知道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D:
“直流变频”简单的说就是压缩机电机采用直流电机,具体电路与采用交流变频电机的无大区别.运转平稳噪音低,有一定优势.关于节电问题,与每天运转时间长短有关,工作时间长可体现出变频空调的优势,既节能又舒适.工作时间短不能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E:
直流变频就是用直流无刷电机取代交流电机,实际上是一个称呼问题,商家故意吵作。 直流无刷电机实质上还是一个交流同步电机,其控制器与变频器也大同小异,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称的直流变频,是将电机与控制器看作一个整体,与直流调速的比较称谓。真正的直流又何来变频? 但是直流无刷由于无需励磁电流,因此能耗小,对于家用电器对耗电敏感之电器,自有其卖点,而且直流无刷的力矩强劲,尤其是底频力矩。 至于是否省电,俺认为吵作的成份居多,舒适度提高俺认为是变频空调实实在在的贡献。

网友:
明白了.多谢plc&inverter和 乱弹变频 还是好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