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技巧

楼主(2005-05-13):
请问各位,intouch有哪些作图技巧?下面是我搞不清楚的问题: 1.怎么没有做弧形的工具; 2.按ctrl键也不能画直线(window画笔); 3.是否可以更改矩形的填充方式(实心或者空心等); 4.文本数值显示是否可以控制显示格式(如小数点位数等)? 5.可否做鼠标感应提示(鼠标移动到设备上面,显示设备的一些提示)

网友A:
1,2,3 目前还不行, 这是InTouch不如大多数其他HMI软件的地方. 4 可以, 具体可以参考InTouch的用户指南. 5 可以用其他方法做到, 参考http://www.wonderware.com.cn/support/technote/ 不过, 据说, 即将发布的InTouch 9.5将可以做所有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