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楼主(2005-05-13):
目次: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以回答前段网友的咨询。 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与3直接相连; ·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些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C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市面上专门的各种转换器卖,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 ·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网友A:
232和422是可以相接的,不过得增加2个电阻(1.2K以上),将422的RD+ 、SD+接232的5脚(GND),SD-串电阻接232的2脚(RX),RD-串电阻接232的3脚(TX)。原理是:将422原有双边驱动改为单边边,而且电平信号与232相反。 这几天我也在想能不能仅仅增加几个电阻把232该造成422单边通信那样的模式,实现一主对多从的通信网络。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试验?

网友B:
真的假的,顶一下,试一下先。

网友C:
我最近买了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接口,一段接PLC,一段直接接电脑,可是这样都通讯不上,请教原因?谢谢

楼主(2005-06-15):
还需要设置些东西,不能直接通讯的

网友D:
TO : 晚辈0 RS232有数据和控制信号,但转成485后就只有收发数据信号了.所以看PLC串口是否有其他信号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