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交直流调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5-13):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请问各位大哥,PLC交直流调速是怎么回事?谢了 mfkvfhpgu-x@163.com

网友A:
plc本身并不能调速,需要借助其他的设备,如变频器、调速器等等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你的意思是说利用PLC控制变频器、调速器等来达到 交直流调速的目的。是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2005-08-05):
问题模糊!

网友D(2006-05-25):
应该是说PLC控制交直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