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与仪表

楼主(2005-05-13):
现在做一个小型系统,大约32DI/DO,8AI(4-20mA),1AO(4-20mA),台达AI/AO处理能力不行. 所以选用"PLC+仪表". 台达PLC支持modbus(RTU)通讯模式,而百特仪表也支持modbus(RTU) 请问,如果连接,具体怎么编程呢? 另外,还想问一下,如果加人机界面,那么和PLC通讯线是用PLC的编程口还是需要加通讯模块吗? 如果加上人机界面,还需要欲留远程通讯口,怎么实现呢? 再次由衷的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用PLC+HMI就可以了,PLC和HMI的通信不需通信模块,用两个口的PLC,一个接HMI,一个用于远程通信。

楼主:
谢谢imgg的回复,我还要问一下: 1.PLC有两个接口,一个用于HMI,一个用于和仪表连接,用预留远程接口怎么实现? 2.台达PLC有没有MODBUS通讯模块 3.台达PLC可以允许两个MODBUS口吗?

网友B:
s7-300的313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