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内温度检测传感器
向您请教!!

楼主(2005-05-13):
各位大师: 请问有没有直径为1MM的温度传感器,用于妇科体内温度检测,与直径为3MM的杆工具捆绑使用?哪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能这样测啊????

网友B:
现在为此好像还没得1MM小的温度传感器,我开发出来后第一个通知你

网友C:
热电偶可以体积比较小,但测体温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D:
晕!我是不是掉坑里了?直径3MM的杆工具,那就直接用我的直径3MM的温度传感器探头好了啊!价格便宜,4块5一个!水银温度计!

向您请教!!

网友:
周公:您好!热电偶的热电极应选哪种,有没有绝缘的,测量范围能否达到0-150摄氏度,精度能否到0.1?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C:
热电偶选 E 分度,应该有绝缘的,测量范围能达到0-150摄氏度,精度能否到0.1 就看你仪表怎么做了。

网友E:
热敏电阻可以作到直径1mm,引线定做

网友F:
现在的东西怎么都开始杀鸡动牛刀了,呵呵 为什么要用1mm的呢?可否说下用途?

向您请教!!

网友:
洪伟:你好!主要用于妇科子宫内做手术用,热敏电阻放在刀具前,刀具只有3MM粗,刀具通过B超引导放到子宫内。请多多指点!!

网友F:
呵呵,没法了,这个东西我是没办法了,这个可关系人命呀,不能乱指点。

网友G(2005-06-15):
那温度测量出来是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