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5-05-13):
我的系统里安装了两台罗斯蒙特的1151差压变送器,其中一台的介质是空气,但是当空气调节阀打开到最大,并且管道里充满了空气,变送器却没一点反应,过了大概两分钟空气的流量才一点一点上升,我另外一个就没问题的,它们安装同一个平台,大侠门说说这是咋回事吗 先谢谢大家了哈

网友A:
可能是引压管(+)有堵的地方(但没完全堵)

网友B:
压力变送器1151和3051有什么区别?      人们一说3051就指的是罗斯蒙特,是这样吗?没有别的厂家生产3051吗?

网友C:
这两个型号我们都生产!完全兼容的! 公司网站: www.tm-auto.com

楼主:
谢谢了,到时候去现场查看一下吧!

网友D:
如果调节阀再逐步关小开度,那么这块表的指示也一时间降不下来,那就说明是正压管有杂物,但没有堵死的,可以断开导压管吹扫。如果是智能变送器可能是阻尼时间设定的太长啊!

网友E:
"智能变送器可能是阻尼时间设定的太长"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请问楼主有中文资料吗?我们单位的也出现了问题。 (怎么都调整不准了。使用了10年),昨天换了个新的上去,却没有一点反映(用的是旧的气管)。如果有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 hzjason@yeah.net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哪个不是智能的,没有设定阻尼时间的,估计是管里有杂物!

网友G:
1151和3051系列是罗斯蒙特开发和推向市场的。3051系列是智能变送器

网友H(2006-06-05):
谁手里有罗斯蒙特3095变送器中文说明书,给提供一下。或到哪能找到。谢谢了!我的邮箱:twh3305@163.com

网友I:
罗斯蒙特有3091变送器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J:
3095是多参量变送器,可以测量压力\差压\温度等参数,可是据用户(我知道的多个用户)反映不好用,而价格也比单独用压变\差变\温变要贵.也可能是使用不习惯问题吧.

网友K(2007-06-05):
能不能说一下3095具体哪些地方不好用

网友L:
www.ganhui.cn上有齐全的rosemount公司的变送器资料。

网友M(2007-12-17):
非智能的1151也有阻尼调节。

网友N(2008-06-07):
我们公司测量蒸汽流量都用的3095MA这个系列的,用了好多年了,比用差压变送器加压力加温度再来运算好多了,性能也很稳定啊,唯一不好的地方是说明书和组态软件全都是英文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看哦

网友O:
目前Rosemount只有2088、1151、3051三个系列,其余的型号都是国内自己订的。

你看一下引压管有没有问题,然后看看阀门的开度和有没有漏气的地方,在检查变送器了,我们空气用的都很灵敏的,会不会是压力过大,看看实际压力多少,过小就用微差压的,

网友P(2008-12-24):
我觉得大家不要老是说什么1151.3051是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罗的产品,怎么老是帮别家作广告呢,怪不得国内的好产品打不出名气出来啊;

干脆以后你们都说1151.3051是广东佛山拓朴电子的型号好了-------够实在吧,总比说成其它国家的产品好吧

佛山市顺德区拓朴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Foshan Shunde Tuopu Apparatus Co.,Ltd
杨永军 先生
电话:0757-26619578 传真:0757-26619508
手机:13824530413
http://www.chinese-sensor.com
tp_yang43@yahoo.com.cn
yangsensors@hotmail.com
root@chinese-sensor.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容港路118号8栋
邮编:528303

网友Q:
引压堵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其它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R:
阻尼系数最大也就60秒,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S(2011-04-02):
谁手里有罗斯蒙特3051变送器中文说明书,给提供一下。或到哪能找到。谢谢了!我的邮箱:sdzhangh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