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220变频器哪位大虾修过!!!!

楼主(2005-05-13):
故障现象为一上电就报OC1。哪位大吓修过,多多指教!!!

网友A:
各牌子等变频器!

楼主:
别吹过头了!!!!!

网友B:
大部分为驱动厚膜损坏,其余为电流互感器的问题,需仔细检查

网友C(2006-04-30):
请问哪位高手有田LENZE9220的资料啊,谢谢啦哦.

网友C:
请问哪位高手有LENZE9220的资料啊,

网友D:
OC1是短路故障,应检查电机及其连接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电机连接电缆上存在较大的容性充电电流。应仔细检查。

网友E(2008-11-09):
LENZE9220输出不稳定是咋回事,请大虾指教

网友F:
上面兄弟你好!

  伦茨变频器输出不稳定一般是其他外界信号干扰(前后加一滤波器或其他试试)或线接触不稳定。

   你们所说的伦茨(lenze)  9220 变频器  我还没有看过,(伦茨有8200系列  9300系列等,但我没有见过9220变频器)上面兄弟是否可以拍一张照片大家看一下,也让我见识一下

网友G:
你找杭州裘工,他是LENZE的专家。

网友B:
我也是啊,呵呵呵呵呵

网友H:
应该讲的更清楚些,是否带输出电机?还是单独加电后,就出现OC过流?这样才能分开分析的

网友I(2009-10-26):
杭州裘工的电话有知道的吗,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J:
专业维修变频器----13556213286

网友K(2010-12-15):
呵呵,伦茨難修 啊,看参数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