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05-05-13):
最近我用三菱A系列一台PLC控制120个工位,每个工位动作过程一样:Y闭合3秒停1秒再闭合0.5秒.每个工位用一个行程脚踏开关控制踩一下脚踏开关,上述动作自动完成.PLC是串行工作的,120个脚踏开关由120个人控制,同一时期有可能有2个以上的脚踏开关动作,程序怎么编,怎么运行?扫描周期能达到要求吗?请赐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建议您这用 IREx EasyPRO 来完成, 一颗 EasyPRO PRO1 只要 65RMB 一颗 PRO1 可以帮您完成五个工位, 有关资料您可以到下列网站下载 http://www.comwap.com.tw/book/SPLC%20Easy%20PRO_S.zip

楼主:
采取集散式控制,每一工位占用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点.扫描周期能达到要求吗?请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B:
什么意思,工艺不允许两个同时踩下吗?

网友C:
?????? 你120个机器,用的是同一个Y0输出吗??? 你说PLC是串行的,那就是每个机器都有自已的Y口 如果是多个(Y0-Y119),有问题吗? 不明白

楼主:
工艺允许1个至120个输入同时踩下,也允1个至120个输出同时工作.我担心120个输入同时踩下时,120个输出肯定不能同时工作,而分120个扫描周期.我想知道120个扫描周期总共有多少微秒?即1个扫描周期究竟有多长?

网友D:
真是杀鸡用上了宰牛刀

网友B:
你不可能这样控制吧!不现实的,120个同时输出你怕什么?电源功率选大一点,散热做的好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说120个,就是1200个都没关系。 还有,扫描周期要看你程序的长度,指令的类型以及程序的结构,除非你降扫描周期固定。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 1、就这工艺要求,不用特殊指令,完全可以实现 2、要看扫描周期是怎么定义的,你理解得不对: 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网友F:
在同一扫描周期中如果执行多个不同的动作会不会降低CPU的运行速度从而降低工作效率?

网友G:
你好好理解你楼上的两位的话,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知道了。

网友H(2005-09-01):
我也是刚进入PLC领域的一名初学者,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PLC的扫描周期是固定的呢是是随程序大小和执行时间而改变呢?还有就是:当程序很大或是执行了一个死循环,那么扫描周期应该不是也随之加长吧,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好多情况满足不了工业控制的实时要求。

网友I:
A系列一台PLC控制120个工位,这个工艺:全用默认值(除定时器外),写好就用。

网友J:
你跟本不用考虑周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