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SMOV指令应用

楼主(2005-05-13):
望路过大虾指导. SMOV D1 K4 K2 D1 K3 当D1=1234时,D2=?

网友A:
可是在求D2时,你不能没有原D2的值啊 13 SMOV 位移动 SMOV D1 K4 K2 D2 K3 D2 的 10(3)位及10(0)位在从D1传送时不受任何影响. 将数据源(BIN)的BCD转换值从其第四位(m1=4) 起的低2位部分(m2=2)向目标的第3位(n=3)开始传送,然后将其转换回BIN码 SMOV D1 K4 K2 D2 K3 解读: 用D1 的 从高位 K4 起的2个数值 替换D2 从高位K3起 比如 K4 K3 K2 K1 D1=1234 = 0001 0010 0011 0100 D2=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用D1的K4位换D2的K3位 用D1的K3位换D2的K2位 其它不变 D2=0120 =0000 0001 0010 0000

楼主:
不对吧. D2 的 10(3)位及10(0)位在从D1传送时不受任何影响. 应该是D2=1124=0001 0001 0010 0100

楼主:
我错了.呵呵.是0120.

网友B(2008-05-16):
位移传送指令我始终不能理解,,,

网友C(2008-11-13):
就是那些进制比较麻烦而已,没什么,搞懂进制就学会一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