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

楼主(2005-05-13):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

网友A:
能量守恒输入380V×I输入,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例如25hz对应输出电压190V,电流2倍输入。另输出电流含高次谐波,实测值大于实际值,推荐你看一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 满永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