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带4个伺服电机的应用选型求助

楼主(2005-05-13):
我需要用西门子的PLC 要求如下 1、带四个伺服电机 2、三路可调占空比脉冲输出(S7-200本身有两路) 3、有带触摸屏 请帮忙选型,是否需要用S7-200以外的PLC或者最经济的增加几个扩展模块

网友A(2005-11-01):
S7-200带伺服电机好像不行的吧,因为200的脉冲输出功能不能在脉冲输出时改变其周期,必须得先停止脉冲输出才能改周期。这样一来就不能实现伺服电机速度的任意调整。
不知我这样认为对不对,请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B:
正如樓上所說的,為建議還是用三棱的吧.

网友C:
三菱的在发脉冲时就可以修改脉冲频率和脉冲数?
再说了,不能在发送过程中修改脉冲频率就不能用于伺服,这是什么逻辑。
用S7200驱动那些伺服的系统就太多了。
你用两台CPU用PPI联网,上位可用TD200或TP170A。

网友D:
200 可以用,PWM就可以解决。si motion 也可以,不过价位稍高一些

网友B:
講的有道理,是我才疏學淺.

网友E:
200 可以用,2.0以上版本的。不过只有两路。

网友F:
只有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