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X2N的浮点运算法则及规定求助

楼主(2005-05-13):
我采用GPPW编写FX2N的程序,例如我想要做浮点加运算,根据手册的说明需要使用EADD指令, 可是在GPPW的编辑器内,根本就无法使用EADD,而且不可以输入带小数点的数,如3.14式样的格式,是GPPW不支持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PLC还有什么用?

网友A:
你确认吗? 你先把BIN值用FNC 49 译成浮点FLT 值 然后用FNCD EADD试一下? 比如 FLT D0 D20 //(D0)-->(D21,D20)浮点值 BIN K2X010 D22 //(X017--X010)-->(D22)BIN值 FLT D22 D24 //(D22)-->(D25,D24)浮点值 FNC120 D EADD D20 D22 D50

网友B(2007-07-13):
应该可以,你先乘314后除以100。如果有小数请用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