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想用3轴运动卡,可是不知道如何编程使用了!

楼主(2005-05-13):
手头有4台设备需要改造,必须得用3轴的,用3轴的数控系统,不愿意.想用运动卡,我是很想的,可惜不知道如何编程和操作,不知道那位可以帮忙提供资料看看了.我的电话是: 陈. 请有诚意者联系.谢谢了!

网友:
我也同你一样,不知谁能(愿意)帮我们!

网友A:
敢问你改造的是何设备?

网友B:
请问你现在有卡吗?是什么卡? 我的EMAIL:hluck@sina.com

网友A:
还没定下来!

楼主:
楼上的!!! 看来我们是同行啊!!!!我现在改造的是专用设备,是做千分卡尺(量具)。想用卡去控制休整器,把砂轮休整成凹字型或者是凸字型了,再用砂轮去磨工件,这样工件的样子就出来了。 我不想用3轴的数控系统,那样我就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因为我不会数控编程,就想把运动卡用起来,因为我以后还要用到他了,再说用数控系统我赚不到钱了,

网友A:
同行!那你对三轴数控系统有了解,可我还不知道世面上有什么好东东!能告之一二吗?

网友C:
我有卡,可控制3-6轴完成联动、插补、曲线,闭环控制,处理器芯片属于DSP+FPGA,如有需求,愿意配合。

楼主:
楼上的!!!你的卡采用什么语言编程啊!!!!

网友:
运动控制卡的编程,首先要先真正掌握一种编程语言,推荐VC、VB,不是说这两种语言的普及率比较高,和其他人(尤其是运动控制卡厂家或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其次,就是要对被控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只有人了解了,才有可能教计算机去做,对于工作流程和工艺要求的细节自己还没搞清楚,不要指望计算机能把工作做好,毕竟计算机远没有人聪明,最多就是比人算的快点。 其次,就是根据动作和工艺上的要求,以及自身经济条件,选一款功能够用的运动控制卡,这一步就需要比较好的运气了。卖卡的人谁也不会说自己的产品不行,服务不好。而事实上怎么样,通常要用上半年,程序开发得差不多了,才能看得出来。 然后,就是把运动控制卡的说明书一字不落的反复读至少三遍,通读三遍以后还不明白,就问厂家的技术支持(读过三遍,即使不懂,至少也能听懂技术支持说的什么了),如果上一步进行的不够幸运,技术服务很差,那就认倒霉吧。 接着,按照自己设备的工作流程,做出程序的规划,如果运气好,和厂家技术支持简单沟通一下,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毕竟,对方比你熟悉这块卡,你比对方了解应用。

网友D:
本人对采用运动控制卡控制电机的技术十分熟悉,做过多年这种工作,也用过多种控制卡,上面刘岩利也的过程很正确,但厂家的技术支持却未必很好,它们只能说些指标上的话,具体技术也很一般,还不如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E:
不管用哪家的控制卡,仔细看看操作手册是必然的。

网友C:
TO 笔笔名 我们卡用VC、VB、C 等语言都可以。 致刘版主:看来刘工对此中乾坤了解很透彻。说的完全是。我们卡与Galia差不多。只不过对我们来说,如果开发过程需要新的专用函数,我们可以配合提供。我想,这对研发工程师是很重要的。和国外的卡相比,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楼主:
可是我们刚开始用的怎么知道对方的条件呢?更不知道对方技术方面的了!!!又有谁会在没买东西的情况下寄资料给你呢?????哎!!!难啊!!!!!!!

网友F: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可以的

楼主:
有谁可以送资料给我啊!!让我好好去学啊!!!!!

网友G:
编数控程序当然推荐 C、C++,而且最好不要使用别人做好的Application Framwork(如MFC、OWL等),这样软件代码的执行效率才会高,但界面的编写又会有难度了。:) 其实编程的关键还是不对语言的掌握,主要在于工艺流程的控制以及细节处理和一些专用算法(如刀具补偿)。这才是数控编程的难度所在。

网友H:
TO:姑苏城外,能不能把你的运动控制卡的资料给我一份? shuyz@163.com

网友G:
如果性能能达到要求,还是建议选择国产货。 便宜,技术支持方便。 支持民族产业。

网友C:
To shuzao:已把资料发过去了,注意查收。 To 野球拳十级: 谢谢你的支持,关于卡的软件问题,我们提供G代码,目前有雕刻机的应用软件。一般的软件界面我们可以提供。但是有特殊要求的应用,只能配合做了。刀具补偿可以做到B类,C类下一步,配合加工中心完善。应用上,在直流伺服这一块,我们成熟方案较多(200w以下)。我们目前已把直流驱动器已做在板上。如MAXON等。 国内在运动控制这一块,目前的技术积累以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东西我们也可以去做,只是没有国外的全面。

网友I:
我看或者都用不着这么复杂的,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的QQ是69250734 yuwen_zhou@163.com

网友J:
有用过Delphi语言编数控程序的吗?请大家给点建议和经验。

网友K:
我感觉Delphi语言编程序可能比VB方便,在WIN98下可直接操控IO和MEM而不需另加控件。 可能因为并非MS嫡系,所以介绍的偏少。

网友J:
to:亦云人云 有介绍这方面的delphi的书吗,介绍一下。我只用Delphi做过数据库系统和串口通讯,但不知道如何做工控,输出脉冲控制信号。另:MEM是指存储器吗?

网友K:
MEM是指存储器。 在Delphi中直接对I/O端口进行操作 http://www.china-askpro.com/msg9/qa48.shtml 你可用http://www.google.com/ 搜索“delphi asm” 便可得到好多你想要的知识。 即使用卡你也要编不少程序,不用卡省钱,精度不会差,但可能速度平滑性差。 参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20051223422018111.jpg

网友J:
to:亦云人云 我按照操作并口的方法执行到语句OUT DX, AL;或IN AL, DX;时会出现错误提示:privileged instruction.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
to 泉水叮当 请检查: 操作系统只能是WIN95或WIN98。 并口未按装任何设备和驱动程序,

网友L:
...."我现在改造的是专用设备,是做千分卡尺(量具)。想用卡去控制休整器,把砂轮休整成凹字型或者是凸字型了,再用砂轮去磨工件,这样工件的样子就出来了" 您是否想过这样做的难度?控制上总归是作得了的,但机械上的要求会够你受的。您搞成了可是很了不得滴。板子你可用PMAC的。前两年我找人作过类似准备工作,后来难度和造价高就打住了。 我觉得这种场合还是要用金刚滚轮,最多两轴,有定位和自动补偿就够了。

网友M:
用运动控制卡最好啦,比较简单(只对会编程的人),如果你想图快的话我这里有一套dos下的数控软件,用打印口输出脉冲控制马达,我们以前做雕刻机用的。有意可联系我,yjawg@21cn.COM.

网友G:
to cncsoftware 用打印口直接输出到驱动器?! 速度上得去吗? 据我所知文泰的软件虽也是通过串、并口发送,但必须有一个下位机系统接收指令并控制马达的。

网友M:
用打印口输出脉冲频率有点慢,软件要在纯dos下运行,但对雕刻机来说足够了,我们以前是做雕刻机的,所以如果各位要用运动控制卡来做当然最好,但如果想要低价位的控制,量又不多时,又不想费神去编程的话,可以和我联系,YJAWG@21CN.COM

网友M:
一套软件1500元,只限一台机器使用.

网友G:
确实便宜。 这种价格,如果不是有一些量,我都不会去做。

网友N(2005-06-14):
我用过PMAC做过随动。 如果你是北京的,可以找我啊。 编写界面和控制卡编程,以及控制系统参数设计都是我的长处。

网友O(2005-07-26):
用NI的运动控制卡编程开发,编程语言是cvi,zxhzjy@163.com

网友P:
学习一门语言,最好是VB、VC,原因:1、便于交流;2、控制卡提供的函数库一般都支持VC、VB调用。。。 然后用VC或VB直接调用控制卡配套的函数库就好了(一般包括驱动函数库和运动控制函数库),关于什么插补啊算法啊什么的我们没必要关心了,因为控制卡已经完成了那些算法,我们只要直接调用相关函数按固定格式填写变量参数就好了。。。 使用控制卡好难,因为我们没掌握前不知道怎么做。。。 使用控制卡简单,因为我们使用之后发现不是那么难。。。 呵呵。。。

网友P:
一般情况下控制卡运算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卡的性能和价格。。。 1、拿插补计算为例吧,一般分为硬件插补和软件插补的,硬件插补一般在控制卡本身就有能独立进行插补计算的DSP等数字控制芯片,这样插补计算不需要和PC的CPU进行数据交换和计算,运算速度快了很多,这样的卡性能好一般价格贵了很多。。。 2、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控制卡多以PCI、VME、ISA为主流,其中ISA总线接口速度慢,性能差一点,价格一般也会便宜些。。。 3、影响价格性能的就是函数库支持的语言和操作系统了,选择时请注意。。。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Q:
关于运动控制卡,鄙人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感想和大家交流,目前市面上称为运动控制卡的有很多,从结构上来说大致有这样几类,基于DSP+FPGA的运动控制卡,基于专用芯片的运动控制卡,还有SOFTWARE的卡,综观这几类卡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象PMAC,GALIL,MEI,固高是基于DSP+FPGA的,这一类也是最早涉足于专业做卡的,其功能上也很强大,特别是底层算法的处理是很先进的,比如固高卡在连续轨迹卡上做了LUUKHEAD功能,PMAC卡在PLC功能上和G代码编程上有着很好的功能,GALIL卡是性价比很好的一款卡,但是国外的卡有一点是他们的致就比较好,关于基于专用芯片 的卡在多轴插补和连动是做的不好,很难实现,基于全软的卡,目前国内做的都很差,有一点微软的WINDOWS的实时内核你进不去,这一点就制约了他的实时性,以上是在下的一点浅显看法,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R(2006-02-09):
我现在用VB函数往ACL-8454卡里写脉冲,8454卡发送脉冲到伺服器,伺服器控制电机移动,但是在WindowsXP系统下总是有延时,不是那么实时.我请教你会用硬件中断控制时钟周期的时间吗?我现在是用软件循环来控制时钟周期的时间的,所以不是很精确.谢谢你,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