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基于WEB的远程过程控制”的设计方案

楼主(2005-05-13):
小弟在做一个叫“基于WEB的远程过程控制”的毕业设计。 用的软件是PCAuto3.6,想在这里问一下这个的具体的设计步骤。 具体的工程已经完毕,现在想要实现远程控制。步骤分那几步?网络设置在那里? 是否要编程?具体是不是脚本程序?

小魏!

网友:
把力控WWW版装上,在开发组态环境下,配置一下WEB服务器就可以了,具体参数及说明请参考联机帮助,如果还有什么具体问题,请在这里留言,或给我发邮件吧

楼主:
谢谢大哥! 想再问一下,这里的配置有没牵涉到“控件”的问题?还有就是“控制面板”中的“管理工具”中的“intrenat信息服务”要不要设置?“Intrenat协议(TCP/IP)”要不要设置过固定IP? 谢过!

小魏!

网友:
有的,在IE的安全设置里,要把下载和显示控件等选项启动,具体请参考力控的联想机帮助;如果有端口被占用的提示,你可以选择更改端口,如果改力控端口,那“intrenat信息服务”就不用配置了,访问时需要在IP地址后加“:端口号”,如果想让力控为默认端口,那就得改“intrenat信息服务”的端口,右键点WEB服务,选择属性即可;一定要设置为固定IP啦,否则客户端口也没法访问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