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望大家指教。plc的么拟量指令都有那些

楼主(2005-05-13):
有几个指令,各表示什么,谢谢。

网友A:
台达PLC若是主机带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其模拟量的值以及输入输出模式对应到对应的特D(数据寄存器),只需用MOV指令写入至和读出值,如果通过扩充口扩展模拟量模块,则要用FROM(读模拟量模块的CR值) ,TO(写模拟量模块CR值)。

网友B:
这个肯定只有自己去查资料 谁能一下说完?

网友A:
自己查資料後,不懂的地方再问,这样才有的放矢!

网友C:
如果需要西门子PLC方面的 资料可以联系我 QQ:105718828 EMAIL:BDJ_001@126.COM

网友D:
好啊 大家共同的讨论一下,可以互相的学习和帮助。

网友E:
这个问题查其编程手册当可解决。

网友F:
请问读出特D值后,转换为相应的温度或压力值怎么编程? 例如:输入电压0-10V 对应温度0-80度,要求显示温度值

网友G:
我有资料你要吗???

网友H:
你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moziwu@hotmail.com。 sx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