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现场防暴热电偶显示仪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5-05-13):
各位同行: 有一个工程,现场属于易燃易爆场所,现场测温元件为热电偶,防爆或隔爆型,要求在装置的就近设置数字显示仪,在操作时要看温度,请问数字显示仪有没有在易燃易爆场合应用的?也曾考虑采用双金属温度计,但精度低,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感兴趣的来交流交流。

网友A:
数字显示仪有防止爆型号得

网友B:
可以用防爆一体化现场显示型热电偶。

网友C:
有同感,我这里有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场用双金属温度计,可是经常示值误差大,如果哪位同行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说来听听,

网友D:
有两种方法 (1)如“北京三康”所说,采用隔爆式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带现场显示)。 (2)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一个隔爆式仪表箱。

网友E:
完全同意楼上意见,永葆兄你可以做了。

楼主:
量子风:你好 你的答复我很感兴趣,能否提供一下那个厂家生产? 如何联系?不胜感激

楼主:
cang001: 你好 多谢你的回答,你所说的三康如何联系? 另外,防爆仪表箱那个厂家生产?

网友F:
机电一体化热电偶,带现场显示,应有尽有!国内产量第一! 我的邮件:wyuhao@etang.com

网友D:
防爆仪表箱我在几年前用过,价格较贵,在设计中一般避免使用这种东西。我印象中沈阳、上海有2个比较正规的企业作,您可以在网上查找一下。很抱歉。

网友B(2007-03-08):
数字式防爆温度计

  1,内电源(普通一节5号干电池)。
  2,精度0.5%,分辨力0.1度。
  3,防爆,防水,防尘。
  4,功耗低,一节电池可以连续工作2年以上。
目前在山东海化,华北制药,苏州天马,蒙牛乳业,光明乳业等单位使用良好。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汪玉龙13918606578

网友G(2007-05-28):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