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如何跟s7-300通讯

楼主(2005-05-13):
我在毕业设计中遇到了一些难题,请各位大哥给指导一下 IFIX如何跟S7-300通信

网友A:
S_7:支持三种方式连接西门子 S7系列 PLC,即:Profibus (L2)、工业以太网(H1)、标准以太网(TCPIP)。这三种连接方式分别叙述如下: Profibus:支持 FMS 和 MPI 协议。 所需PC硬件:CP 5412-A2 PC Board for PROFIBUS 所需西门子软件:S7- 5412/Windows NT 版本1.10 或以上 PLC 上的通讯模块:CP-343-5,CP-443-5 EXT 可直接连接在 PLC 的 MPI 通讯口。 工业以太网(H1): 所需PC硬件:CP 1413 PC Board for Ethernet 所需西门子软件:S7-1413/Windows NT 版本 1.10 或以上 标准以太网(TCPIP): 所需PC硬件:3-COM Etherlink III Card – Ethernet 所需西门子软件:SOFTNET S7 for Industrial Ethernet / Windows NT 其它诊断和配置 S7 PLC 的西门子软件: PG/PC Interfac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Release 4.0.7.4,153 STEP 7 Software version V 3.02 SL4:7.x 驱动程序,从西门子网络第四层 - ISO Transport Layer 以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5、S7、TI系列PLC。 S5:支持115U、135U、155U,支持CP143或CP1430通讯模块。 S7:支持300和400系列PLC,但不支持CP443-TCP模块。 TI:支持545、555、560、565系列,支持CP1434TF通讯模块。 支持标准以太网卡: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