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PCB钻孔机控制系统的替换方案

楼主(2005-05-13):
现在国内有大量的六七十年代的进口PCB钻机,其控制系统缘于当时技术条件,现在已相当落后,且维修不便(很多IC已停产),如能用现在相当发达的三轴运动控制卡+PC来替换,市场前景应该不差.要求是: 1.直流驱动信号出(考虑利用原驱动,降低改动成本)三组独立 2.光栅位置回馈(原有) 3.有一路控制主轴转速的模拟信号 4.有开关量的I/O口(条件与限位) 5.相应的软件操作界面 请各位高手推荐,本徒对硬件有较好的了解,但对软件了解甚微,所以要求控制卡有易于开发的软件界面!

网友A:
是否是三轴?好象现在PCB钻机都是6-8轴。只需三轴控制,我可以做到把直流驱动器集成在控制器里(200w以下),提供16I/O口,三路编码器信号回馈,用串口或USB通信,带G代码。

楼主:
我的"轴"指坐标(X,Y,Z)你的"6-8轴"应是钻轴.(我这里可作一轴处理即Z) 驱动器接受直流控制信号,驱动器是现成的PWM式的,直流MOTOR带测速发电机也现成! 回馈信号主要反映实际位置(APOS),钻孔文件中的坐标是目标位置(DPOS) 最主要是动态响应好.每分钟约200个孔位,这是老机的要求!当然新机(国外)可达400左右

网友B:
可否说下你们的软件,也就是怎么让所有的目标位置下传至控制卡里?

网友A:
To elee: 已与发了邮件,注意查收。

网友C:
软件界面是自己写的,一般的卡的接口程序都不带界面。 又不是组态软件。

楼主:
TO arfi:目标位置就是用户的加工坐标以文本格式存储于存储器如FLPPY DISK等........

网友B:
是否用VB、VC、Delphi等编写程序调用存储器中的加工坐标文本格式数据,然后传到控制卡里?可不可以一次性全部传下去,而且控制器里的坐标数据也可以存贮为一个文本格式文件。谢谢!

网友C:
PCB钻机现用的控制方式,较多是直接从PC中读取文件,将文件进行解释,然后对解释后的最精简数据直接进行加工。 一般而言,用工业电脑+控制软件的开放式系统都不会一次性传送下去。主要是取决于卡的因素,比如说存储RAM大小,以及中断处理等。除非能找到一款性能足够好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B: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把数据读取并解释后,每个加工坐标都确定,然后存储在控制卡的数组里,而加工过程中我的控制卡是完全独立于PC机的,PC机只有人机、存储数据功能,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能做到,最好!!!

网友B:
顺便说下我的控制卡具有8000个数组单元。

网友D:
钻孔机对运动控制卡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关键时上层的控制软件。我认为你可以选一个稳定性好一些地就可以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上层的操作软件上。 我使用过钻孔机,也使用过几个运动控制卡,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一下。QQ:195458113

楼主:
就本题寻求合作!

网友C:
to arfi 数据送下去是一方面。还要考虑中断的问题。比如怎样实现暂停功能。独立工作时需要卡具备中断响应功能。 另外,不明白你的8000个数组单元是多大。

网友D:
ELEE,把你的联络信息发到我的EMAIL,cncstudio@126.com 我对PCB钻机软件开发很熟。

网友B:
8000个数组就是说可以同时存储4000个(x,y)坐标信息,另外,我向任何一种控制卡都不会缺少终端响应功能吧,输入口信号电平变化后,控制卡软件都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E(2005-08-22):
这可不是一般钻孔机,要高速高定位。如果要求特低还可以对付,但偏孔率极高,慢还不好。专业厂家改造太贵,但这是综合治理的项目对机械也有高要求。只解决控制问题一定不行。可联系我,我有中间方式的解决之道。morning_2002@msn.com

网友D:
三轴的卡肯定不行,一般的钻孔机都有6-8轴,每轴都要求独立的控制。 至于软件,可以参照台湾的智研、日立和S&M。特别是智研,他们就是使用了运动控制卡,详情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F(2011-08-08):
我是做PCB维修工作的,很有兴趣做这方面的改造工作,可以提供旧的机台来做。谁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发邮件GXP75C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