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江湖救急,S7300(AI)!!!!!

楼主(2005-05-13):
S7-300的PLC,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AI模块上的一个通道,在通道的端子上都能接收到信号(4-20MA),可是在Step7里,却显示这个信号没有通,一直是个不变的最大值,另外这个模块的其它通道都是正常的。我怀疑是不是接地的问题或者通道坏了!大家怎么看啊?

网友A:
测一下电阻,若和其它通道一样则通道是好的,最可能是接地不好,你可以把负极和屏蔽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B:
把该信号换到其它通道上看看,不排除坏的可能性。

网友C:
当电流信号小于4毫安而你设置的是4-20ma时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D:
同意BFHY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