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转化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5-05-14):
怎样把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转化成电压信号

网友A:
加个250欧姆电阻

网友B:
简单的就是楼上所说,复杂的就麻烦多了.......

网友C:
中旭电子科技的HY电量传感器可以实现0-5V 技术上和我联系即可025-86419504-16 王耀

网友D:
如果不要隔离,加个25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要隔离,请看下面资料: 隔离放大器IC:(产品详细说明请发邮件到:ggxx123@tom.com) ● 电源、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隔离3000VDC, 三隔离。 ● 4-20VmA,0-5V ,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 ISO系列 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1 0.2 0.5级,非线形<0.2%) ●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 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隔离3000VDC)

网友E:
加个250欧姆电阻就可以

网友F:
要求不高加个250欧姆电阻就可以

网友G:
加250欧姆电阻,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H:
1、加标准250欧的电阻。(不太好搞得到) 2、用可编程信号变送器。(要花些银子) 3、我是做PR变送器代理的,可以打我的电话或给我发信。我把资料MAIL给你。

网友I:
嗬嗬,就是加250欧姆电阻,之后在两端得到1-5v 直流信号。

网友J:
J10说的很专业,有机会请教一下。

网友D(2005-06-22):
请教不敢当!要料给我发邮件ggxx123@tom.com

网友K:
配电器,就有各种需要的电信号1-5V,4-20ma都有

网友L:
你要是需要1-5vdc加个250欧电阻从电阻两端取压就行。如是需要0-5vdc就还要加一个变换模块才行。 可以联系我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M:
tangsong7531说的正确。 我们也是生产(V/I V/V 、I/I I/V)模拟信号隔离变换器 IC的,需要产品的详细技术资料请到: www.sun-yuan.com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