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与上位机的通信

楼主(2005-05-14):
我想问问S7-200与上位机的通信协议.请高手指教.我做毕业设计需要.

网友A:
modbus最简单

楼主:
我不需要modbus。有没有朋友能提供用vc++编程来实现CPU226与上位机的通信。

网友B:
S7-200与上位机的通信,你最简单用PRODAVE,通过在vc++中调用动态连接库即可,也可用CP5613,或其它CP,用OPC协议中示范程序VC++编程。也可用自由口通信,CPU226编程后,在PC上用RS232/RS485进行电平转换,用API编程通信也行。我们让新来的大学生做过练习,都行

网友C:
用MODBUS成本最低了,不搞研究还是用这个比较合适.上位机MODBUS的程序可以找到的

网友D:
如果用VB的话可以和CPU226通信吗?该怎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