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知多少?

楼主(2005-05-14):
大家好,我是应届毕业生,工作签到了石油机械厂搞数控。   可是我现在对于数控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自己去单位了要做什么。   数控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何发展前途?   请各位大侠给小妹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虽然数控技术出现晚于计算机,但由于早期计算机是一个昂贵的庞然大物,无法广泛应用, 所以大多数的数控设备只是一个用分离器件或IC组装的,能实现两坐标直线或圆弧插补运算的专用数字电路, 然后用差补运算的结果,来控制机床的相应坐标运动,加工出准确的工件表面形状; 那时“数控”= NC = numerical control 。 微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数控硬件由“插补运算的电路” =》“微型计算机”; 中文虽还叫“数控”,但英文却叫“CNC =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了。 有了计算机的正式加入,数控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但其中心内涵不变, 仍然是指用插补原理控制机床,加工出准确的工件表面形状。 数控的前工序是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和计算机自动编程,然后才是计算机数控。 很多数控机床的编程和操作是由懂加工工艺的高级蓝领工人或工程技术人员掌握, 目前月薪可达3000-8000RMB,远高于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并且需求旺盛,容易就业,男女皆宜。 如果到了设计单位,你可能去设计数控机床, 你做的事情可能是用插补原理设计控制软件,也可能是设计编程软件。

网友B:
亦云人云说的已很详细,所以我可以随便谈谈了。 1946年出现了数字电子计算机,1950年左右,数控技术在美国问世,与数字电子计算机类似,这时的数控装置由电子管组成,其结构体系也与计算机相似。 1950年代中期,数控机床进入工业应用阶段;1950年代后期,数控装置中开始应用晶体管, 1960年以后,数控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微型计算机出现以前,复杂些的数控机床需采用小型计算机控制,机床数控部分的成本往往要比机械部分的成本高许多,而且体积庞大,因而其应用主要局限在高档机床上。 在我国1980年代主要推广的是“简易数控”,由分立元件或集成电路组成的“专用计算机”过渡到了采用微处理器的单板或多板控制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价廉。随着微型机技术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现“计算机数控(CNC)”已普遍看好采用微型机技术。 数控系统往往与机床的加工特点有关,复杂而成熟的系统除了通用技术外,还有一些针对性的设计。 “数控”工作的内容,应如楼上所说。

楼主:
谢谢你们! 现在对数控有了了解,让我对数控更加有兴趣了!

网友C(2005-08-01):
也说两句。 数控机床的编程对程序人员的要求。首先是比较熟悉机械加工工艺,多数情况是零件类,因而需要人员的几何观念不错。其次是算法,主要是各种插补计算,为此需要良好的解析几何观念。总之几何观对编制数控加工程序非常重要!其次,必须细,直接关乎加工产品的质量;程序没有问题,但不够细,出来的产品照样达不到质量要求。严格说来数控加工编程语言如ATM,属于一种工艺加工语言,不是控制性语言,换言之,个人认为与自动控制关系不大;我不十分赞成学自控尤其是过程控制的人去做这工作;而觉得机电偏机专业的人和一部分计算机应用专业的人去做。 基于 ATM国际标准的数控编程语言指令个人以为是比较丰富的,但由于是基于几何和运动学功能语言,所以熟练掌握这种语言除了有一般计算机和自控编程观念之外,务必十分重视运动和几何思想的融合!!当然,这种语言入门很简单,因为是面向工艺的语言;记住了指令含义和语句结构就入了门,半天或一两个小时即可!大概是除了梯形图之外最容易上手的编程语言! 数控加工编程(非数控加工也是如此)最难的大约是铣床,镗床类,所以初入道应从车,钻类入手! 初以上,作为数控编程加工人员还应该会实体建模!

网友D:
数控加工编程(非数控加工也是如此)最难的大约是铣床,镗床类,所以初入道应从车,钻类入手! 还有mastercam等自动编程软件

网友E(2005-11-05):
     他们都说得对,但都没谈到 数控软件,希望懂的能谈一谈。 谢谢

网友F:
目前的数控编程大多采用高效的计算机辅助自动编程,就是所谓的CAM的内容。目前比较强的编程软件有UG(美国)、CIMATRON(以色列)、MASTERCAM(美国)等,其中UG是个最综合的CAD\CAM\CAE软件,功能也是世界全的,最强大的!一般编程的步骤是:建立数字模型--(根据预定加工工艺)定义几何(零件和毛坯)、定义刀具、定义切削参数、生成刀路---进行加工模拟检查刀路是否正确---检查没问题后就后处理输出G代码程序传送到数控机床进行零件加工(传送程序到机床的这个过程一般叫DNC,叫作直接数控)

网友G(2006-01-26):
支持一下!只要有兴趣就能有进步.:)

网友H:
我是做数控软件的程序员,有一些这方便的经验,我现在自己用VB编写了一套数控软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我交流一下 QQ:29269612

网友I:
数控很有发展

网友J(2006-08-29):
来个齐丹顶!

网友J:
没觉得么,坛子里目前的范围维修类比较多。其实修是一部分,更多的如加工是数控出彩的地方,电气的行线设计是精巧的地方(要易穿线,距离短,避免活动磨擦,美观),这样有特点的东东还是不多。

网友K(2006-11-01):
数控学会很简单,但要学精就很难了!

网友J(2007-10-14):
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易学难工。

网友L(2009-08-03):
数控是一门综合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