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ptacc.dll怎么用?

楼主(2005-05-14):
ptacc.dll怎么个用法啊?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吗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您问的是Wonderware InTouch之ptacc.dll,装完InTouch后,此文件默认被安装于InTouch文件夹下了,如在运行第三方的OPC Server时提示此文件未找着,请试试将 ptacc.dll 完整路径添加至系统的环境变量中的Path 。

网友B:
如果要知道如何调用里面的函数,需要买Toolkit. :-)

楼主:
to ounce:在maker状态下可用吗?6

网友C:
PTACC.DLL 是用于从内存数据库中取数据。 和MAKER没什么太多关联。只有在使用图库或扩展功能的PTACC程序时才会调用.

楼主:
为什么我开了view后,调用ptaccinit(0,0)程序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