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界面

楼主(2005-05-14):
有关HITECH人机界面,用ADP3设计画面时,元件上只能出现日文和英文,请问怎样才能在元件上出现中文?谢谢!

网友A:
是因为你的元件外型设置得太小了,才不能显示中文,那些不是日文.

网友B:
字体选择太小,选择8X16以上就可以。

网友C:
设置文字尺寸,元件框大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D:
中文字体要16*16以上

网友E(2006-07-14):
可以自定义字体

网友F:
长见识,学习中!

网友G(2006-09-12):
呵呵,没注意到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H:
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I:
请教各位大侠,用ADP3.0设计画面时,怎样才能改变字型,谢了

网友J:
现在的人机软件都可以支持WINDOWS所有字体了,最小可以支持到6*8的字型了。也不用那么麻烦了。如果需要看软件可以联系我
linh8278@163.com或QQ 285684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