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伦茨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5-05-14):
伦茨8210系列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中,陶瓷芯片上一玻璃管元件(其中一头有2字样),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多少值呢?哪位师傅知道啊? 我想用2sc3688代BU2508A行吗? BU2508A是达林顿管吗?那2SC3688呢? 我认为伦茨开关电源设计中有致命错误。你们认为呢?我决定做些改动。 欢迎大家在此进行讨论!多多交流!给大家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同时也给我)

网友A:
伦茨开关电源我没用过。但LENZE 8200 变频器总是烧。真是有问题。

网友B:
那是个2V的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就是那个二极管调节的,BU2508不是DALINTON,看DATASHEET 2SC3688可以代替BU2508,基本上所有的显示器行输出管都可以代替,另外,电源是个经典RCC式开关电源,好像没有错误呀!愿闻其祥,可以和 QQ 289736176交流

网友C:
“2”为8.2v稳压管,我测试过。

网友D:
是8.2V稳压管,BU2508可用508代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不胜感激!希望多多交流! 我也认为是8.2V,508是600V电压的,不可以替代BU2508A,我认为 BU2508A E脚不应该和负极直接连接,因为2508故障的话,正负则 直接导通短路,就会把启动电阻烧坏。大家认为呢?

楼主:
有个问题, 我发现其开关管黑笔E 红笔C,用10欧档量时 有在70处的,也有在100处的 相同机型,两台怎么不同呢?

网友E:
我用的8212比较多,当然电源同样坏。电源管,厚膜、基本同时坏。有的还有开关变压器初级烧断模块炸裂。修复之后 还有这个问题:驱动的光偶偶有两只没有电压。

网友D:
BU508耐压是1500V,可以代BU2508

楼主:
徐兵:对不起,是我错了,参数是相同,但还是不能代哦. 一样炸呀.... 我用别的方法,现在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回去多看看基础书在来这里吧!

网友G(2005-12-04):
我也觉的8210系列的变频器开关电源设计的有问题!电源管,厚膜、基本同时坏,有的还有开关变压器初级烧断模块炸裂,还有的直流母线到开关电源的引线烧断板子都鼓肚了!设计的不好!!!!

网友H:
我修过好多82系列的变频器有相当部分是电源炸,一般换了开关管和陶片电阻都能修好.很难找到原因的,不知到是否设计的问题.

网友I:
lenze产品专业代理
qq:19435600
电话:13370891388

网友J: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K:
LG iG5 开关电源谁能发给我.dectliu_2005@hotmail.com

楼主:
在开关管E脚和N上串接一个1欧的电阻吧。不会有这问题了。我就是叶飘零

网友G:
火舞变频:你说的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你试过吗?也许故障率会更高!!!!我觉得加电阻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不妨我们一块来考虑一下,加电阻会怎么样!!!

楼主:
不会啊。我有几十台都有加啊。一直好好的。

网友K:
你们还需要人手吗?

网友L(2009-06-11):
你好;伦茨变频器为什么开关管总烧的啊怎么决绝啊,是驱动吸收回路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M(2009-09-03):
我想问问,关于8212开关电源处的陶瓷厚膜电路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啊?上面的一些原件,怎么用表去测量他的好坏啊?我有一个8212.来的时候陶瓷充电电阻和BU2508A都坏了,我换了电阻,用BU2508AF代替,可是上电还是没有显示.我想问问还需要判断哪里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N:
伦茨的不好修呀!我有两台都是电源炸了,陶瓷片也坏了,换个陶瓷片和开关管,还是不显示啊!请教还有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O:
伦次8200总是烧怀 觉的应该是电路有切线

网友P:
如果你们有伦茨变频器EVF8211等,我可以帮你们修,我们一年要修1500变频器,相信我的话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Q(2009-12-31):
;伦茨8212变频器C219处,开关变压器旁的二极管是什么管?我有两台8212的机器一台二极管是、PG OBE 一台是PG 11E.这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换  我用普通二极管试了不行 那位大侠知道的话回我QQ869295,谢谢

网友R:
是120V稳压管  13056660695

网友S(2010-02-03):
我遇到个郁闷的事情,遇到伦茨EVF8212-E  1.5KW变频器,发现开关管BU2508烧了,其他没有发现问题,找了个代换的,正好手头只有一个C5299,查了下PDF,电压 电流差不多,就用了,电源也正常了.发给客户,客户用了半天,下午时客户反应说机器里面冒烟了,拿回来发现电源开关变压器吸收回路的四个贴片PG27烧了,四个是串联的,C5299好像也有些不良,,根据以往修西门子440电源的经验,我觉得应该PG27是100V的稳压管之类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开关管,等买了管子再换上去试试,难道C5299不能代换BU2508???

网友T:
一般电源损坏后厚膜片也一起损坏

开关管击穿导致C至IGBT  P端的中间层线路烧坏,该线路常导致其路过的两组驱动电路与P打火而损坏IGBT门极

充电及均压(放电)电阻厚膜陶瓷片也相继烧坏破碎

请各位在维修前注意开关管C至IGBT P端的中间层线路是否烧坏,否则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以上现象常导致电源厚膜的软故障,厚膜修复性能得不到保障,建议换掉

需厚膜的请联系我:QQ:1127135998

网友U(2011-06-08):
开关电源厚膜6011CH.4我有 需要可联系我13522320288

网友V:
伦茨8211e变频器C219处,开关变压器旁的二极管是什么管?我有两台8212的机器一台二极管是、PG OBE    一台是PG 93E  PG96E    PG08   .这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换  那位大侠知道的话回我QQ 651260240  谢谢

网友L(2011-11-16):
哪位师傅知道 EVF8281 老是烧坏BU508A的 解决方法 、、、

网友U:
BU2508管子有问题

网友W(2012-09-12):
请问一下啊在E和N之间串接一个一欧姆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想问一下C219和变压器之间串接的那4个二极管是什么样的管子啊可用什么代替

网友W:
请问怎么改的啊可以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X(2012-12-18):
EVF8225E,只给驱动板,主板,上电不亮,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Y:
我是专业维修各类电源、变频器、UPS的,有十多年的开关电源设计经验。

联系人:敬良君

联系电话:13601905585

QQ:2637204045

邮箱:tonylj@126.com

网友Y:
与我联系吧!我有十多年的开关电源设计经验。就是炸糊咯我也能给搞出来。13601905585 QQ263720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