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把公司标志放进触摸屏画面????

楼主(2005-05-14):
我使用的是TOP-5SA,我怎么把CAD里面画的公司标志,放入触摸屏画面中.我先将图粘帖到画图板,转换成BMP图片,也不能粘帖进去.后来看说明书,好象要转换成16的倍数,但我在画板中没法转换. 请那位能指点我,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怎么没人回答我??????????

网友A:
我是WEINVIEW代理商,如果您需要更换为WEINVIEW的产品,我可以帮你把公司标志放到触摸屏里面,而且很简单,但是TOP 的产品,我就无能为力了,有兴趣的话,大家聊聊021-61235108

网友B:
你使用ACDSSEE看图软件编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图画的象素!

网友C:
suihongyin: 您好。 我是韩国M2I上海办事处的。你的那款TOP-5SA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上面所说的事情很容易解决的。打我办事处电话:021-62094653-604 62094683找陈工

网友D:
看来还是没有实现图档转换。

网友E:
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看看美国红狮的人机界面。一流的产品,一楼的软件,一楼的服务。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免费下载资料和软件。

网友F:
是因为你将图片另存的时候,要将文件的类型改为16位的,因为你用的是单色的屏吧,这个不就是在WINDOWS的附件中的画图里面做的嘛

网友G(2006-04-21):
做成位图格式的就可以了.你可以用WINDOWS里自带的"画图" 软件做一个BMP文件不就行了.不明白的你再问吧!

网友H:
你用photoshop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I:
你要将你公司标志转换成位图格式,再到软件里加进去就可以,468912942QQ

网友J:
转成位图然后放到位图库里就OK了

网友K: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L(2006-06-06):
GP 是转换成bmp或jpg格式之后就可以直接弄到触摸屏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