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6SE7090-0XX84-0KA0上的6A1176?

楼主(2005-05-14):
谁有8脚的贴片元件6A1176?我以前在西门子电路板(板号6SE7090—0XX84—0KA0)上见过。现需要5片,请回电13771777072

网友A(2006-08-31):
.or "how to connect your pc to any device without destroying your communication ports"
Well, in industry you never know. When commissioning at customer's facility you are never sure whether the machine you're operating on is properly grounded, whether the negative DC voltage is grounded, whether the machine and your PC supply socket share the same ground circuit. And when you connect your PC to the PLC port with a communication cable...SPARK! The communication port is gone!
So, before connecting any communication cable between PLC and PC, first connect a common ground line between the devices. Use a normal ground wire and be sure to tighteen it at both sides.
In the old STEP-5 days, damages to the serial port were not an infrequent event. With STEP-7, unfortunately, it seems that things haven't changed much. Perhaps it was just good old Murphy having some fun, but after having worked for 6 years with my Profibus cards without any problems, I suddenly damaged two different CP5611s in a matter of a month! I presumed CPs were protected by optocouplers, but I'm not so sure now... If your CP is still under guarantee, send it to Siemens and you'll get a repaired one in a very shor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have damaged an old CP you may attempt to repair the card by yourself. It's very likely the damage can be narrowed down to an RS485 chip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Profibus: the Texas Instruments SN65ALS1176 or the equivalent Analog Devices ADM1486. Locating the chip on CP5611 is very easy, just follow pins 3 and 8 of the 9-pin sub-D connector, the very first chip you encounter is the RS485 driver. On my CP5611 it is a small 8 pin SMD marked 6A1176

网友B(2009-08-22):
可能用7LB176可以代换!

网友C(2010-03-26):
好多地方都有

网友D(2010-08-01):
就是SN65ALS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