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光栅式编码器波形有抖动问题????

楼主(2005-05-14):
我现在做了个金属光栅的编码器,但输出方波信号的波形有抖动。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改进和实验,但总也达不到如玻璃光栅那样在示波器上几乎不动的波形。。请问各位从事过这方面研究和制作的朋友来帮忙出点建议,看能否有大的改进???

网友A(2008-09-23):
我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朋友指点!

我们编码器装在粗沙机,电机上经常B相损坏也不是安装问题也不是接线错误就是找不到答案?

网友B:
检查信号采集卡电路。是不是A,B两个通道的阻抗不同,电流值过大。

另外,我们现在开始推广旋转变压器了,比编码器更加皮实,无轴安装,高转速到2万RPM。欢迎垂询!http://www.shl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