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锅炉引风机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5-05-14):
最近我用了一台深圳易能EDS2800,75kw变频器,做锅炉引风机调速使用。电机额定电流为 139.5A,四级电机,工频通过风门挡板,使电机运行电流控制在80A左右。使用变频器后,电机电流还是控制在80A左右时,频率为40Hz左右,通过单表计量发现,其使用变频比使用工频的用电量下降即节电率只有23%左右,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对于变转矩负载,频率下降20%,功率下降49%,就是节电49%,即频率与功率是3次方关系,完全不同。我初接触变频器,对变频器内部各效能不是很清楚,望各位老师多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必要做深入的讨论,现在很多工厂都是在做节能的改造,如果有确切的数据提供的话会很有说服力的,希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能够多点谈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在准备做这方面的改造,如果有这方面节能的产品及数据的话希望能联系:liyiqu@sohu.com 或者电:13686983431

网友B:
你控制的应该是送风量而不是电机电流,电机电流不变,电压为原来的80%,电功率自然为原来的80%,功率等于电流电压积的根3倍嘛。正确做法为风门全开,降低频率保证原来的送风量。

网友C:
我同意忍不住说两句的分析

楼主:
我控制的是送风量。现在的风门已经全部打开,并被螺母锁死,只靠电机的频率调节来保证原来的送风量。在保证原工频时的煤层厚度、鼓风机风量、锅炉出口压力、出口流量、炉膛负压的情况下使用变频,这时的引风机电流只能维持在原工频使用的电流数值附近,即使降低,也低不过70A(相应的频率在38Hz左右,节能率增至29%),否则,锅炉不能保证上述五个量的正常运行。

网友D:
大胡子亮亮所说的"频率与功率是3次方关系"并非适用于所有的风机。据我所知,有些风机(例如罗茨风机)就不符合“3次方关系",基本上是1次方(正比例)关系。 还有,"频率与功率是3次方关系"是理论值,实际上受多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往往达不到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