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M-10A与lonworks核心模块在并行通讯slave a上的区别!!

楼主(2005-05-14):
请教:LTM-10A与lonworks核心模块在并行通讯slave a上的区别!! 当编写了一个NEURON芯片与单片机(3.3v电压)并行通讯(slave a)的程序,在LTM-10A中运行时,与单片机通讯正常;但是,当把程序在线下载到lonworks核心模块后,却出现只能收不能发的问题!!是LTM-10A与lonworks核心模块的区别造成的吗?又或其他别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的。至少我用了两个没有什么区别。查查别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柠檬!! 经过测试发现,采用Lonworks核心模块与89lv52通讯时,89lv52却收不到来自neuron芯片的数据(P0口连接I/O0~I/O7,P1.0~P1.2连接I/O8~I/O10),但是却可以收到neuron芯片的应答信号HS(I/O10),所以下载正常; 不明所以!!..............???? 望解答!!谢谢!!......

网友A:
阿乐,是否你单片机方面的问题。并口方式,神经元程序大部分都是自动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单片机P0端要加排阻,另外仔细检查单片机的程序。

楼主:
柠檬,他们的时序不同,改了单片机程序的时序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