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cept多输入求教

楼主(2005-05-14):
在concept里例如OR_BOOL功能块,默认只有两个输入,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更多或任意的输入点吗?

网友A:
and 和 or 的块下面有个小黑色的方块,你把它拉开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汗啊 以前都是自己有DFB做多变量输入模块 谢谢王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