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AD7714内置的放大器用起来和不用内置而用外加的放大器,这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05-14):
AD7714内置的放大器用起来和不用内置而用外加的放大器,这有什么区别呢? 本来我是用的OP07,后要求不加外置放大器,要求用内置放大器,不知道这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急救!~谢谢。。。。。。

网友A:
1. 省地方; 2. 温漂一致; 3. 增益可变。 既然有还是应该用。。。

楼主:
TO周公: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AD7714的输入有AIN1-6,可以组成准差分5输入通道,也可以组成差分输入对形式。AIN1-AIN2,AIN3-AIN4,AIN5-AIN6是三对差分输入,同时还可以组成AIN1-6,2-6,3-6,4-6,5-6共5对准差分输入,6接地。不知道这两种形式怎么选用呢?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和输入信号有关:如果是差动信号(如电桥:压力传感器、热电阻)用双端差分输入,如果信号有公共的地(参考端)用准差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