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题

楼主(2005-05-14):
请教大家一个数学问题,谢谢了先: 有一辆越野车要穿过全长1000km沙漠,车的总装油量为500L,耗油率1L/KM,由于沙漠没有油库,必须先用这辆车在沙漠中建立临时油库,该车要以最少的油耗穿过沙漠请问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立油库,在各处的油库安放多少油为最好?

网友A:
刚上工控网,便想设擂台,有些目中无人耶? 有种的往上冲,不能让小女生灭了咱们的威风!

网友B:
没有看清题目,是指这辆车自己帮助自己通过沙漠吗? 一看题,就想到可能要用到某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已非常陌生,于是肯定我是作不出来的了。

网友C:
那位同志动动脑子啊 是有方法的 呵呵 我还没有想到呢 !

网友D:
很伤脑筋的问题呀!

网友A:
此题关注的人不多,是否请擂主准备些奖品,犒劳一下优胜者,便可大增眼球. 其实我觉得此题并不算难,像这种题目,小学奥数一小时要做好几题呢.

网友A:
这题其实很容易: 在125,250,375,500km处分别建1,2,3,4号临时油库, 当每个油库各有125L油时,或2,4号油库各有250L油时, 越野车出发时装油500L,沿途边耗油边加油,便可穿越全长1000km沙漠. 下一个帖再说如何运油到临时油库.也欢迎其他人叙述各自的方法.

网友E:
呵呵,装500升油,在一号临时油库存放250升,再返回来取油。以此类推..... 是不是一共10.25kl阿?好像太多了吧。

网友F:
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E:
人生一搏,你回复的什么信息阿?

网友F:
To黛虹: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呀?

网友E:
楼上的:不知道为啥~~~ 呵呵,你还画个图,更形象更逼真的说出你的思路阿~~~,厉害!!!

网友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或是我理解错了。它里面说的是要以这只车在沙漠里建油库。 因为我想车子建立来回走也得耗油的,所以根本没办法说在某个地方放多少油,不然你耗的油会很多,不会是最好的方法。它放的油过程中会越来越少,因为距离长了,耗油多了。它会呈1/2的数量递减的。当然,你也可以在某个地方放很多油,但来回的次数增加,耗油会更多,这样不是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F:
To黛虹:    你看到图片,怎么不把它放到论坛上去呢?

网友E:
to 人生一搏:哈哈,你“笨”啊?我又不是后台管理人员,你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我咋能看到呢?对于你发图片,偶只是猜测罢了~~~

网友F:
To黛虹: 图片就是发不上去,不知后台管理员怎么设置的界面。

网友E:
bst:你好~~~我的意思跟你得差不多,但你疏忽了一点~~~ 第一个点是250km,你来回就用了500L油,临时油库里没存放油啊~~~ 10.25KL,不知对不对? 搂主,还有那个亦云人云,快出场阿~~~

网友H:
你好!不好意思,想错了,我今天一定要想到

网友A:
to 人生一搏: 放图片可能要第二天才能上来。 to 黛红: 你们谈得很热烈,也接近完成,我先不出帖了,不想搅了大家的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