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变频器上的适配PID调节器故障

楼主(2005-05-14):
现有一台富士变频器用富士PID控制实现恒压供水,目前不起调节作用,变频器频率一直在下限而压力达不到设定值,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否故障,该如何处理?如果是PID调节器损坏,上那里购买,多少钱?

网友A:
最可能是参数设置或外部接线或压力传感器问题; 若真是变频器内置PID坏,外接的PID调节器好点的要600-1000元,很好找,也可以和我联系,imgg_iket@163.com

网友B:
保证你的参数设置正常的前提下,测一下变频端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我换了个同型号的PID,参数设置都一样,正常了,说明这个PID出了故障。我再购一台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可以修的,我修过,

网友B:
没仔细看楼主问题,原来你用了富士PID调节仪表;其实多此一举了。富士变频器内部PI功能完全可以满足供水要求,有许多成功应用实例

楼主:
是不是啊?我这儿是用两个PID设定两段压力实现白天/晚上分压供水的。确实只用了其中的PI功能。内置PI也能实现吗?愿闻其详,谢谢赐教!